6 \, w8 w" Q m( N+ ~ M; ~

楼主:
通常,嵌入式应用程序的执行永远不会结束。 如果推出了,则必须定义正确的结束行为。
 要以受控方式终止应用程序,请调用标准C库函数之一 exit,_Exit,quick_exit 或 abort,或从main 返回。 如果从main 返回,则自动执行 exit 函数,这意味着调用静态和全局变量的 C++ 析构函数(仅限C ++)并关闭所有打开的文件。
 当然,如果程序逻辑不正确,应用程序可能会以不受控制的异常方式终止 - 系统崩溃。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正常终止
eturn from the main function
- Call the exit function.
 h
因为 C 标准声明这两个方法应该是等价的,所以如果main()函数返回,系统启动代码会调用exit() 函数。传递给exit()函数的参数是main()的返回值。
默认退出函数用C语言编写。它调用一个小的汇编程序函数_exit,它将:
all functions registered to be executed when the application ends. This includes C++ destructors for static and global variables, and functions registered with the standard function atexit. See also Setting up the atexit limit, page 110.
- Close all open files
- Call __exit
- When __exit is reached, stop the system.

应用程序也可以通过调用 abort,_Exit 或 quick_exit 函数退出。中止函数只是调用__exit来暂停系统,并且不执行任何类型的清理。The _Exit func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abort function, except for the fact that _Exit takes an argument for passing exit status information._Exit函数等同于 abort 函数,事实上,_Exit接受一个参数来传递退出状态信息。The quick_exit function is equivalent to the _Exit function, except that it calls each function passed to at_quick_exit before calling __exit. quick_exit函数等同于__Exit函数,只是它在调用__exit之前会刁艳红每个传递给_quick_exit的函数。
 如果您希望应用程序在退出时执行任何额外操作,例如重置系统(如果使用atexit是不够的),您可以编写自己的__exit(int)函数实现。

启动相关函数
" b, O& [! M Y0 @ 在基于 ARM 的启动流程中,我们介绍了各启动相关的函数全部位于 ARM 编译套件的库文件中。IAR 则直接提供了相关函数的源代码,源码使用汇编语言编写!
1   处理启动和终止的代码位于源文件cstartup.s,cmain.s,cexit.s中,这些文件位于arm\src\lib\arm 或 arm\src\lib\thumb目录中(针对 Cortex-M的 thumb 指令)和位于arm\src\lib\runtime目录中的low_level_init.c。其中,arm\src\lib\arm下面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关于 Thumb 指令的这里我们暂不说明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第一个需要调用的函数是__iar_program_start,该函数就位于cstartup.s这个文件中!
9 R g
启动示例分析

下面我们以STM32F373CB片子为例,看看其在 IAR 中调试时的汇编代码。直接进调试模式,注意:需要将 设置 -> 调试器 -> Run to main 去掉,如下图: B# Q2 C3 O z6 j, f1 P% o

 v2 {% _% t# z
然后 直接进入调试模式,首先看看终端向量表部分:
 c; J+ @7 G/ [ r
/ U0 V- g P9 u

符合前面文章介绍的 Cortex-M/R内核的规定!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复位中断的服务函数

0x8003558: 0x04000401 DC32 0x4000401 (67109889)
 0x800355c: 0x08000c77 DC32 USER_DLT645ReqAddr
 0x8003560: 0x00000000 DC32 0x0 (0)
   0x8003564: 0x04a01101 DC32 0x4a01101 (77598977)
 0x8003568: 0x08000ca1 DC32 USER_DLT645ReqUpGrade
 0x800356c: 0x00000000 DC32 0x0 (0)
 LDR R0, =SystemInit
Reset_Handler:
 0x8003570: 0x4801 LDR.N R0, [PC, #0x4] ; SystemInit
 BLX R0
0x8003572: 0x4780 BLX R0 ; 这里跳转到 SystemInit 这是ST提供的
LDR R0, =__iar_program_start
0x8003574: 0x4801 LDR.N R0, [PC, #0x4] ; __iar_program_start
BX R0
 0x8003576: 0x4700 BX R0 ; 这里跳转到 __iar_program_start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0x8003578: 0x08003195 DC32 SystemInit
SECTION .text:CODE:REORDER(1)
0x800357c: 0x08003581 DC32 __iar_program_start
__iar_program_start:
0x8003580: 0xf3af 0x8000 NOP.W
 0x8003584: 0xf3af 0x8000 NOP.W
0x8003588: 0xf7ff 0xffc2 BL ?main ; 0x8003510 重点就在这个函数,
 0x800358c: 0x11111111 DC32 0x11111111 (286331153)
0x8003590: 0x00001111 DC32 0x1111 (4369
0x8003594: 0x90 DC8 144 ; '.'
0x8003595: 0x00 DC8 0 ; '.'
 0x8003596: 0x00 DC8 0 ; '.'
0x8003597: 0x00 DC8 0 ; '.'
B NMI_Handler
0x8003598: 0xf7ff 0xbf6a B.W NMI_Handler ; 0x8003470
; 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
 f
 v
从上面的汇编代码可以看出,__iar_program_start 跳转到了一个叫做?main的符号处,代码如下:
^% c# r [. R4 i$ f
 0x80034c8: 0xb510 PUSH {R4, LR}
 0x80034ca: 0x4907 LDR.N R1, [PC, #0x1c] ; 0x8 (8)
0x80034cc: 0x4479 ADD R1, R1, PC
0x80034ce: 0x3118 ADDS R1, R1, #24 ; 0x18
 0x80034d0: 0x4c06 LDR.N R4, [PC, #0x18] ; 0x24 (36)
0x80034d2: 0x447c ADD R4, R4, PC
 \ 0x80034d4: 0x3416 ADDS R4, R4, #22 ; 0x16
 0x80034d6: 0xe004 B.N 0x80034e2
0x80034d8: 0x680a LDR R2, [R1]
 0x80034da: 0x1d08 ADDS R0, R1, #4
0x80034dc: 0x4411 ADD R1, R1, R21 } Q: {, i& `% q
0x80034de: 0x4788 BLX R1
0x80034e0: 0x4601 MOV R1, R0
0x80034e2: 0x42a1 CMP R1, R4
 0x80034e4: 0xd1f8 BNE.N 0x80034d8
0x80034e6: 0xbd10 POP {R4, PC}
0x80034e8: 0x00000008 DC32 0x8 (8)
0x80034ec: 0x00000024 DC32 0x24 (36)
Region$$Table$$Base:
 0x80034f0: 0xffffdc57 DC32 0xffffdc57 (-9129)
 0x80034f4: 0x0000085c DC32 0x85c (2140)
  0x80034f8: 0x20000588 DC32 Uart1Info
0x80034fc: 0x00000000 DC32 0x0 (0)
 0x8003500: 0xffffdadf DC32 0xffffdadf (-9505)
" F! Q E. a2 s( {' P 0x8003504: 0x000001b8 DC32 0x1b8 (440)
 0x8003508: 0x0000010c DC32 0x10c (268)
 0x800350c: 0x20000000 DC32 UpGradeCtrl
?main:
Region$$Table$$Limit:
__cmain:
 0x8003510: 0xf000 0xf80d BL __low_level_init ; 0x800352e
 0x8003514: 0x2800 CMP R0, #0
! `3 C y; f" d; p5 c 0x8003516: 0xd001 BEQ.N _call_main ; 0x800351c
0x8003518: 0xf7ff 0xffd6 BL __iar_data_init3 ; 0x80034c8
_call_main:
0x800351c: 0xf3af 0x8000 NOP.W
 0x8003520: 0x2000 MOVS R0, #0
 0x8003522: 0xf3af 0x8000 NOP.W
0x8003526: 0xf7ff 0xff2b BL main ; 0x8003380
 z/ c! [: x_main:
 0x800352a: 0xf000 0xf802 BL exit ; 0x8003532
__low_level_init:
  0x800352e: 0x2001 MOVS R0, #1
 0x8003530: 0x4770 BX LR
exit:
0x8003532: 0xf000 0xb801 B.W _exit ; 0x800353
0x8003536: 0x0000 MOVS R0, R0
_exit:
 0x8003538: 0x4607 MOV R7, R0
 0x800353a: 0x4638 MOV R0, R7
 0x800353c: 0xf000 0xf802 BL __exit ; 0x8003544
9 o u/ `0 A! ` w6 v( Y& H2 m 0x8003540: 0xe7fb B.N 0x800353a
 0x8003542: 0x0000 MOVS R0, R0& V& }' e c9 I$ ]
__exit:
 0x8003544: 0xb580 PUSH {R7, LR}
0x8003546: 0xf3af 0x8000 NOP.W% S: f4 Y _7 r
0x800354a: 0x4a02 LDR.N R2, [PC, #0x8] ; 0x20026 (131110)
0x800354c: 0x0011 MOVS R1, R2
0x800354e: 0x2018 MOVS R0, #24 ; 0x18
0x8003550: 0xbeab BKPT #0xab
0x8003552: 0xe7fb B.N 0x800354c+ V W$ w1 P& I0 I
0x8003554: 0x00020026 DC32 0x20026 (131110)
; 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后面的省略!2 { l" z c# ]( o$ ^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