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伙,负反馈回路的电阻上并一个滤波电容,怎么尽量准确算出放大倍数

楼主(2020-09-25):
在负反馈电路中,反馈回路上有个反馈电阻,我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容。怎么能求出这个电路对交流信号的放大倍数?按照容抗公式,把电容的阻抗算出来,然后和反馈电阻并联得到并联电阻阻值,按这个算出的放大倍数和实际对应不上。所以我感觉我算错了,但找不到应该用什么方法算。

网友A:
网上有很多在线计算的,你找找。输入对应的频率,电阻,电容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容抗。我个人的做法是我在Excel里面直接输入相应的数据就ok了。有段时间做项目经常要算。

网友:
我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在线计算的,你找找。输入对应的频率,电阻,电容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容抗。我个人的做法是我在Exce ...

好,我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