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实现了STM32F107 USB HOST读取键盘的数据,但是USB键盘的大小切换键CAPS LOCK...

楼主(2020-09-25):
现在实现了STM32F107 USB HOST读取键盘的数据,但是USB键盘的大小切换键CAPS LOCK和NUM LOCK键的指示灯却不对应亮灭。查资料说是,需要HOST给USB键盘发送数据,请问是怎么发送呢?

网友A:
若是标准USB库,则是USBH_Set_Report函数,在USR_KEYBRD_ProcessData函数中使用。

网友:
没有看到键盘给的报告描述符,要知道这个后才能知道该如何向键盘发送消息。给demo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调用USBH_Set_Report函数给键盘发送消息,问题的关键是发送的内容是在报告描述符内定义的,得根据实际情况来,你多学习下吧,多花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标准USB库,则是USBH_Set_Report函数,在USR_KEYBRD_ProcessData函数中使用。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