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是个什么器件?(上面标有E3 3A的字样

楼主(2020-09-25):
如图是个什么器件?(上面标有E3 3A的字样

网友A:
像是一个贴片功率三极管,下面三个分别是E、B、C极。上面那个宽一点的是散热片。

网友:
贴片功率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一个贴片功率三极管,下面三个分别是E、B、C极。上面那个宽一点的是散热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