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接口问题请教?

楼主(2020-09-26):
    新手提问,请问在USB DP DM 两个管脚上串电阻有什么好处吗?# \2 e5 i) h$ _+ _; h

网友:
    USB接口过EOS测试的。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这是其中之一的目的....

网友:
    也有些设计是兼容一个四脚的共模电感方便通过EMI测试,不装时可以改成电阻降成本。

网友:
    我们公司一般四脚电感以及串电阻都用上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虽然我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