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振下方走自身的信号线,会有问题吗?

楼主(2020-09-26):
    如图,请大神解答

    其實我看錯了,你講的是晶振電路自身的走線,不過今天我有找到答案!^_^

网友A:
    最好不要!

    我沒遇過,但我的同事曾經在訊號線上,發現晶振干擾頻率。

网友:
    晶振频率多大?

网友:
    晶振下方不要布线哦

网友B:
    晶振下方走自己的线问题不大吧。一直这样走 暂时没有发现有问题

网友C:
    低速的板子可能没事,高速的话尽量不要走线吧,很多公司规范里都要求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网友:
    我是经常这样走线的,这样线路径短,辐射面积小,感觉有问题的,欢迎讨论分析

网友D:
    ST的设计文档中看到的,至于非常高频的应用是否适合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不可以吗?我记得在某个文档上还说最好这样,什么文档,我找找,到时告诉你

    沒找到扣分!^_^

网友:
    走自己的线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样不行吗   一直这样走  比较顺

网友: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可以这样走,而且是无源的,

网友:
    2  4应该是接地,你怎么是浮空

网友: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晶振下面不能有走线

网友:
    一直都这样做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布晶振自己的信号线能有啥问题呀

网友:
    楼主这种走线个人认为是最好的布线方式,如果走晶振外侧,对于震荡频率较高的晶振可能出现低温起振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走自己的信号应该是没问题,我就这样走的,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的设计文档中看到的,至于非常高频的应用是否适合就不清楚了。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的板子可能没事,高速的话尽量不要走线吧,很多公司规范里都要求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

我沒遇過,但我的同事曾經在訊號線上,發現晶振干擾頻率。

    好的,多谢多谢

楼主:
    多谢大家回复,看到有的设计是这样的,目前看低速没什么影响,但是能避免还是避免吧

网友:
    可以这么走,但你这个2 4脚悬空?不应该接地吗?

网友:
    晶振下面可以走信号线,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晶体,不是晶振,尽量不要走线,而且要敷地

网友E:
    如果空间允许不建议底下走线,尤其高速信号

网友:
    自己的信号线,没有问题

网友:
    走自己的线没问题啊

网友:
    如图中的话是可以走的,其他信号线最好不要走,尤其是易受干扰的信号。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空间允许不建议底下走线,尤其高速信号

晶体的频率无论在高速板还是其它板子上 不都是那样的频率么 ?

网友:
    你这是晶体,晶体这么走没问题。高频晶振的话不行,高频信号要考虑工作状态下信号线的分布参数,会对晶振的起振跟输出有影响,高频晶振底下建议是不走线甚至是把晶振底部做净空处理。

网友:
    自身晶振的信号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绕远了。

网友:
    这样的晶振是一个是输入,一个是反馈,而且这样的晶振频率都不高,如果是频率高的晶振会用有源的,差分线走的,自己的反馈都不能走自己下面,那这板子还咋画?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2020-10-26):
    一直这样画,晶振的走线不是越近越好吗,从外面绕不是更容易干扰和受干扰

网友(2020-11-27):
    我们就是这样建议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用的几十M的晶振,有这样子走过,没见出现过问题

网友(2022-08-01):
徵求兩種佈局方式的學理解釋!

网友(2022-12-30):
    可以走自己的线,但一定要记得包地

网友F:
    自己的线本来就得这么走,如果不能这样走的话,那晶振的输入输出两个pin脚还能挨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的线本来就得这么走,如果不能这样走的话,那晶振的输入输出两个pin脚还能挨着么

是芯片的输入输出pin一般都挨着,不能这么走说不过去

网友:
    走自已的线让别人说去吧

网友:
x'tal的下方不要走線
可能會讓系統產生未知的不穩定
給實際routing 範例
    C:\Users\Ian.Tang\Desktop

网友:
    一直这样处理,绕长了反而差,就近连接就近接地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B:
晶振下方走自己的线问题不大吧。一直这样走 暂时没有发现有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