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电路(求解)

楼主(2020-09-26):
图为两个温控电路,现在要合在一起,请问怎么接?我实在没思路了。。。

楼主:
    多了,其实只有0度和45度关断,这两个怎么在组成一个电路;

楼主:
    图太多了,怎么删除?

网友A:
    两个三极管叠放、共用一个MOSFET,就可实现双温限控制。见图。

    不过,你这个温控判断电路不具有徊差特性,在临界温度附近动作会很不稳定, MOSFET会进入高功耗线性工作状态,可能烧毁。建议增加两个正反馈电阻, R0,R45,建立徊差翻转特性。具体阻值自己计算或仿真,大概100K以上,几百K以内。

网友:
    都是些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三极管叠放、共用一个MOSFET,就可实现双温限控制。见图。

不过,你这个温控判断电路不具有徊差特性 ...

    非常感谢版主,EDA有你更美好!

    请问您一下,正反馈的目的是取值给后极做为参考,这个计算的方式是?或者逻辑是?小弟不是电子专业的,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EDA有你更美好!

    请问您一下,正反馈的目的是取值给后极做为参考,这个计算的方式是 ...

    正反馈的作用是为了得到如图红线所示的输入输出特性。设计针对模拟量的通-断控制时,通常希望有一个反向死区,叫做徊差,图中46-44=2度就是徊差。这里44、46 只是个比方,可以自己根据需要另行设计。通常不希望电路工作在橙色阴影区域、半通不断的会有许多麻烦。图中这个特性的意思是,当温度达到46度时MOSFET切断,一旦切断,只有当温度降低到44度才会再导通,一旦导通.....你就知道了吧?
    如果没有R45,输入-输出特性会是一条通过坐标原点的斜直线,斜贯橙色阴影区。有了R45,输出电压Vout以正反馈方式参与决定三极管Q5的基极偏置电流,输入-输出特性就不再是一条线,而会变得趋近附图的特性。当然不会真的那么理想化。
    对于非电子专业,可能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仿真软件设计,用试错法发现规律,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理解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这头像,看着有点吓人

楼主:
    。。版主,没有逻辑。。查了很多都是运放的,vout=vcc*(1+R1/R45)。。。
试错的机率都没有

楼主:
    正反馈主要调哪些参数?Ib电流?还是?

网友:
    大家怎么看待这种WiFi信号增强器?哪位大神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原理图求解装了16.6再装17.2卡在configuring system请问,晶振下方走自身的信号线,会有问题吗?ADI出版的新概念晶体管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挺好的两本书电子工程师面试题,看看自己能打多少分?硬件设计必备——华为模拟电路设计(全)数字示波器使用FFT进行频谱分析的教学Everspin MRAM MR25H40VDF替换富士通FRAM MB85RS4MT芯片型号求助!温控电路(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反馈主要调哪些参数?Ib电流?还是?

    用45度那个电路做个例子仿真,加与不加正反馈,控制特性有明显区别。仿真电路中,热敏电阻用一个时变电阻取代,专门考查它在2550欧至2850欧之间变化时电路输出电压随阻值的变化。可以看出,加了正反馈电阻,控制特性明显陡峭很多,控制徊差在170欧左右,相当于大约1.7度的温度差,不加正反馈电阻,控制徊差只有不到25欧,相当于大约0.25度的温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