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ATR串口通信数据问题 ,大神们,急

楼主(2020-09-27):
刚开始接触UATR通信   最近在活动中免费搞到一块AI语音模块 这个模块是通过UART进行通信的
但是平时通信都是固定长度,这个模块的协议看起来是非固定长度的,
请教一下大神们这个非固定长度的协议要怎么写接受数据的程序。 献上通信协议图

网友:
    没有接收函数,怎么接呀

网友A:
    UART有数据过来就接收啊,只不过你存储接收数据时候稍稍处理一下
    从你的通信协议来看,从开始接收第13,14个字节是len,这个长度就是你payload的长度,那你总长度不就是能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有数据过来就接收啊,只不过你存储接收数据时候稍稍处理一下
    从你的通信协议来看,从开始接收第13,14个 ...

请问,那怎么存呀

网友:
    不管什么通讯协议,从接收来看,按照接收超时就算一帧完成(超时时间与波特率有点关系),然后在解释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