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正弦波信号的振幅

楼主(2020-09-27):
我想检测110KHZ的正弦波信号的振幅,高过某个阈值就送mcu处理,应该怎么做?求助!

网友:
二极管峰值检波,或者叫整流。

网友:
如果只是判断幅值,就直接用个比较器来判断就好了

网友:
正弦波很好办,可以ADC采集,在软件里面判断,也可以用模拟IC , 简单点就是RMS芯片,有便宜的也有贵的 ,也可以用运放搭二极管峰值检测电路,这个便宜,当然最便宜是ADC软件采集自己写RMS-DC和峰值检测。

网友:
既检测电流又检测幅值,增加个比较器来检测

网友:
检出振幅的方法楼上帖子都讲过了,我就不再重复。只想提醒一点设计中常会忽视杂散信号对有用信号的干扰,如果有这种状况,在振幅检出之前可加一个110KHz带通滤波器,滤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