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课堂之如何维护好示波器

楼主(2020-09-27):
示波器作为电子测量领域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其使用日益广泛,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生产中的利器。而全球每 10 位工程师中就有 8 位信赖并使用泰克示波器,泰克拥有全面的数字示波器系列、基础示波器、混合域示波器和高性能示波器。那么如何维护好示波器,使其拥有更长的寿命,长久保持良好的性能状态呢?Agitek技术郑工建议从以下几点做好预防工作:
一)使用前的检测
1、示波器的电源线有无破损;
2、电源线的插头和电源插线板内的接线必须紧固、可靠、避免使用中发生触电或短路事故;
3、仔细阅读使用说明,测试前的设置,注意探头和阻抗的匹配,接入探头的电压不能超过示波器Zda允许输入电压。
二)检查接地
接地不仅可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使仪器在安全范围内正常工作,还可以保证测试波形的稳定可靠性,降低外界的干扰。
三)防静电
使用操作仪器时,必须佩带防静电手环,遵循防静电流程。
四)日常维护(以TDS3014B为例)
1、信号路径补偿。
(可修正由温度变化或长期漂移引起的直流误差,平均每三周需要补偿一次,应该在示波器预热后使用)
2、当示波器关机后,不能马上开机,需要过十几秒。测试结束后探头要妥善存放,通道需要盖帽,避免灰尘进去。
3、仪器使用时要注意通风散热,避免环境过于潮湿,保持洁净少尘,并定期给仪器除尘。
五)故障判断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示波器出现问题时,可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检测辅助判断仪器是否真的故障,因为外部干扰或连接等问题都可以引起故障:
1.验证方波是否正常
2.检查输入阻抗:分别测量50欧和1M欧
3.自检:
通过UTILITY”,选“辅助功能页面”,找到自检诊断。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分享,如需了解更多示波器相关知识,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

网友:
    源线的插头和电源插线板内的接线必须紧固、可靠、避免使用中发生触电或短路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