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阻焊设计对PCBA制造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2020-09-27):
    PCB阻焊设计对PCBA制造会造成什么影响??

网友:
    提升 SMT 焊接工艺难度

网友:
    增加 PCBA 表面贴装加工质量风险

网友:
    这种 PCB 助焊和阻焊焊盘设计的不合理带来的可制造性和可靠性隐患问题,结合 PCB 和 PCBA 实际工艺水平,可通过器件封装优化设计规避可制造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