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故障波形和测试解析

楼主(2020-09-27):
    波形测试方法用跨接线或探针连接到传感器信号端子上,另一测量线搭铁。

      (1)波形测试方法用跨接线或探针连接到传感器信号端子上,另一测量线搭铁。打开点火开关,发动机不运转,测量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启动发动机,然后在暖机过程中观察电压下降情况,也可观察其电阻值的变化情况,但传感器接线必须拔下。(2)波形分析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通常冷车时其电压应为3?5V(全冷态),然后随着发动机运转逐渐减小至正常工作温度时的IV左右。

      直流信号的判定性度量幅度。在任何给定温度下,好的传感器必须产生稳定的反馈信号。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电路的开路将使电压波形出现向上的尖峰(到参考电压值),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电路的短路将产生向下尖峰(到搭铁值)。温度传感器出现故障时波形不平滑,向下有毛刺。

      毛刺说明传感器电压信号有间断,电位器存在短路或间歇性断路。影响波形的原因是,蓄电池电压不在12V以上;空气滤清器堵塞;进气管漏气;冷却风扇散热不足;传感器基准电压不正常;连接器插头松动;传感器内部电路断路或短路;控制单元输出电压不正常;搭铁不良。

      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波形不正常的原因可能是,散热器过热;冷却液液位不足;膨胀水箱或水管漏水;传感器电源电压不是5V;控制单元输出电压不正常;搭铁不良。进气温度传感器波形不正常的原因可能是,空气滤清器堵塞;参考电压或电阻与温度无法对应;连接线路松动;传感器电压不是5V;控制单元输出电压不正常,搭铁不良。

网友:
    在任何给定温度下,好的传感器必须产生稳定的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