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面的安装孔怎么都选不中?

楼主(2020-09-27):
用的mentor ee,板子上面的安装孔怎么都选不中?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看是不是锁定了。

网友:
或者你选择的模式不对。

网友:
器件模式下试试。

网友A:
    打开过滤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过滤器

正解,点上面那个漏斗状的过滤器切换一下就能选中了。
你的安装孔应该是net0属性,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