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单片机制作多路输入电压表

楼主(2020-09-27):
在工业控制和智能化仪表中,常由单片机进行实时控制及实时数据处理。单片机所加工的信息都是数字量,而被控制或测量对象的有关参量往往是连续变化的模拟量,如温度、速度、压力等,与此对应的电信号是模拟电信号。单片机要处理这种信号,首先必须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这一转换过程就是模╱数转换,实现模/数转换的设备称为A/D转换器或ADC。

网友:
用单片机制作多路输入电压表

网友(2021-06-29):
实现模/数转换的设备称为A/D转换器或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