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中哪种不当的操作会导致类似的掉油?

楼主(2020-09-27):
客户投诉说过波峰焊后PCB掉油严重,订单181pcs中有6pcs掉油。这板是无铅喷锡工艺,pcb板在厂内有做过实验288度10S都不见掉,加上喷锡工艺,若是PCB板的问题,则应在喷锡后就能发现,而不是在过波峰焊后才出现。
请教大神,是波峰焊中哪种不当的操作会导致类似的掉油?如何改善,非常感谢!

网友:
建议更换其它型号的助焊剂试下。

网友:
你这产品板厚是多少?
(2.0mm/2.4mm) 还有板子正面有大的散热元件吗?(为什么要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产品炉温曲线要求是多少?在管控范围内嘛?
一看是温度过高油漆烤了起泡当时是没有发现,等运输过程中就会掉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