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结构件上需要浇封一个线绕变压器。

楼主(2020-09-27):
PCB 结构件上需要浇封一个线绕变压器,然后过水离子清洗,用AB胶感觉效果不好,容易翘起,请教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比如用什么胶水较好,不容易浮起。非常感谢!

网友:
有条件的话试验下用Underfill的胶水呢,就是需要烘烤后过水洗。

网友:
之前接触过水洗工艺的产品,也有使用underill , FP4526 好像是,这个比较便宜,还有什么ME543,FP4549 什么的。

网友:
用好的材料和好的工艺,定能把产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