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应用开发手册基于ARM AM335x

楼主(2020-09-27):
    开发案例说明本文档涉及的开发案例位于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Demo\tl-linux-application\”路径下的base-demos和python-demos目录。
base-demos目录存放Linux常用开发案例,案例bin目录存放可执行文件,案例src目录存放源码。python-demos目录存放Python开发案例,案例脚本文件无需编译,可直接运行。
如需重新编译Linux常用开发案例,请将对应案例src目录复制到Ubuntu工作目录下,进入src目录执行如下命令加载Linux Processor SDK环境变量,并执行make命令进行案例编译。编译完成后,将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可执行文件。
    Host#source /home/tronlong/ti-processor-sdk-linux-rt-am335x-evm-04.03.00.05/linux-devkit/environment-setup
Host#make

图 1

 Linux常用开发案例 tl_led_flash案例
    • 案例功能
    本案例通过向评估底板用户指示灯LED设备节点反复交替写入1、0数值,实现LED闪烁效果。LED点亮与熄灭时间均为0.5s。
程序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2

    LED设备节点为“/sys/class/leds/user-ledX/”目录下的brightness。

    图 3

    • 操作说明
    将本案例bin目录下的可执行程序tl_led_flash复制到评估板文件系统,并在可执行程序所在目录执行如下命令运行程序,即可看到评估底板LED以0.5s的时间间隔进行闪烁。同时,串口终端打印系统全部LED设备信息和程序当前控制的LED设备信息。
    Target# ./tl_led_flash -help
    Target# ./tl_led_flash -n 3

    图 4

    • 关键代码

    预定义LED数组。程序由此数组获取LED信息,数组信息必须为系统已有LED信息,否则程序运行报错。

图 5

LED亮灭操作和时间间隔。

    图 6

 tl_key_test案例
    • 案例功能

    本案例通过监听用户按键设备节点状态,检测按键事件。
    程序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7

用户按键设备节点为“/dev/input/event1”。获取按键事件后进行按键键值匹配,再进行事件处理。

    • 操作说明

    将本案例bin目录下的可执行程序tl_key_test复制到评估板文件系统,在可执行程序所在目录执行如下命令运行程序,串口终端将打印提示信息。再按下评估板用户按键,程序将检测到按键事件,并打印按键状态信息。
Target# ./tl_key_test -help
    Target# ./tl_key_test -d /dev/input/event1

    图 8

    • 关键代码

    定义按键。

    图 9

    监听按键事件。

图 10

循环监听。

图 11

    tl_uart_rw案例
    • 案例功能

    本案例主要实现串口读写功能。
    程序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12

RS232、RS485串口设备节点分别为“/dev/ttyS0”、“/dev/ttyS1”。串口初始化时将设置波特率、模式、数据位、停止位等参数。通过设备文件描述符对串口进行读写操作。
    • 操作说明

    使用RS232交叉串口母线、USB转RS232公头串口线,将评估板的RS232串口连接到PC机的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 13

    将本案例bin目录下的可执行程序tl_uart_rw复制到评估板文件系统,进入可执行程序所在目录,执行如下命令查看程序参数信息。
    Target# ./tl_uart_rw -h

    图 14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RS232串口数据读操作。
    Target# ./tl_uart_rw -d /dev/ttyS0 -r -s 8
打开产品资料“\4-产品资料\Tools\Windows\”目录下的串口调试工具SerialDebug.exe,打开PC机设备管理器,确认RS232串口COM端口号,并按照下图步骤进行操作或设置,从串口调试工具往RS232串口发送数据。调试串口终端将会打印从RS232串口读取到的数据。

图 15

图 16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RS232串口数据写操作,数据已在程序中定义。串口调试工具将会打印从RS232串口接收的数据。
Target# ./tl_uart_rw -d /dev/ttyS0 -w -s 8

图 17

图 18

使RS232转RS485模块、USB转RS232公头串口线,将评估板的RS485串口连接到PC机的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 19

RS232转RS485模块与评估板上RS485串口连接方法如下:

    • RS232转RS485模块485+端子,连接评估板RS485串口A端子。
    • RS232转RS485模块485-端子,连接评估板RS485串口B端子。
    • RS232转RS485模块GND端子,连接评估板RS485串口GND端子。
    执行如下命令进行RS458串口数据读写操作。RS485串口测试步骤与现象与RS232类似,命令中的设备节点由ttyS0改成ttyS1即可。
    Target# ./tl_uart_rw -d /dev/ttyS1 -r -s 8 //RS485串口数据读操作
Target# ./tl_uart_rw -d /dev/ttyS1 -w -s 8 //RS485串口数据写操作
    • 关键代码
    串口初始化函数。

    图 20

    串口读写函数。

    图 21

    图 22

回环测试。

图 23

    相关逻辑。

图 24

 tl_can_echo案例
    • 案例功能

    本案例使用canutils工具包的canecho程序,实现CAN接口数据接收并重发功能。
    canutils工具包内含5个独立的程序,分别为canconfig、candump、canecho、cansend、cansequence。各程序功能简述如下:

    • canconfig:用于配置CAN接口参数,比如波特率、模式等。
    • candump:从CAN接口接收数据并以十六进制形式打印到标准输出,亦可输出到指定文件。
    • canecho:从CAN接口接收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对外发送。
    • cansend:向指定CAN接口发送数据。
    • cansequence:向指定CAN接口发送自动重复递增数字,或指定接收模式并校验接收的递增数字。

    本案例仅使用canecho功能,如需实现其他功能,可自行下载canutils工具包并从中获取对应功能程序源码。下载链接:https://public.pengutronix.de/software/socket-can/canutils/。
    程序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25

    • 操作说明
    使用USB转CAN模块连接评估板CAN0接口和PC机USB接口,如下图所示。

图 26

    参照调试工具安装文档安装USB转CAN驱动和ECAN Tools调试软件,双击打开ECAN Tools软件,选择设备类型,然后点击“打开设备”。

图 27

打开ECAN Tools,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8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使用文件系统自带的canconfig工具设置波特率,并启动CAN0接口。
Target# canconfig can0 stop
Target# canconfig can0 bitrate 125000
    Target# canconfig can0 start

    图 29

将本案例bin目录下的可执行程序tl_can_echo复制到评估板文件系统,进入可执行程序所在目录,执行如下命令查看程序参数信息。
    Target# ./tl_can_echo -help

图 30

    执行如下命令绑定CAN0接口,并接收由ECAN Tools发出的数据,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重新发送出去。在ECAN Tools中输入数据并点击发送按钮,可看到有两帧数据,一帧是发送数据,另一帧是接收数据。
Target# ./tl_can_echo -v can0

图 31

图 32

可按"Ctrl+Z"暂停程序,并执行如下命令退出程序。
Target#  killall -9 tl_can_echo

图 33

    • 关键代码

    使用socket监听CAN接口。

    图 34

    将从CAN接口接收到的数据重新发送出去。

图 35

网友:
    编译完成后,将在当前目录下生成可执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