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35程序跑到一半突然进入low-power mode

楼主(2020-09-27):
如题,我在调试DSP程序,刚进入debug模式时硬件连接没问题,程序跑起来(全速执行)之后中途突然停了下来,硬件进入了low-power mode,只能退出debug模式再进入,请问这一般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仿真器是否插好

网友:
    如果在debug时突然出现   ,个人觉得你换个小工程试试  ,排除是不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如果排除这种可能  应该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