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管脚不一致!封装<0>门<1>门编号<8>

楼主(2020-09-27):
新建的图页在复制粘贴元件的时候显示:"管脚不一致!封装<0>门<1>门编号<8>",在之前的图页里就可以正常复制粘贴。

网友A:
    是不是封装的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封装做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封装做的有问题

我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封装的问题

我检查一下

网友(2022-01-21):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一下

有结果吗?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