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真正的热电阻三线制接线法

楼主(2020-09-27):
本文介绍热真正的电阻三线制接线法,不懂的速速来看!

  一.什么是热电阻元件的三线制引线方式

  在热电阻感温元件的一端连接两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一根引线,此种引线形式就叫三线制。它可以消除内引线的影响,测量精度高于两线制,其常用于测温范围窄,导线太长或导线布线中温度易发生变化的场合。

  三线制引线方式常与电桥电路配合使用,两个导线分别接在电桥的两个桥臂上,另一根线接在电桥的电源上,消除了引线电阻变化的影响。即三线制引线方式可以减小或消除由于引线电阻变化所引起的测量误差。

  二.热电阻与显示仪表的三线制接线法

  在生产中,热电阻温度仪表大多是采用不平衡电桥来进行测量的。其测量电路原理如1所示,由于把热电阻接入电桥的铜导线的电阻值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果只把连接导线接在一个桥臂上,当环境温度变化时,连接导线电阻的

图1

  变化值将与热电阻RT的电阻变化值相叠加,而产生附加误差。所以在工业上普遍采用三线制的接线方法,把导线2与3分别接至电桥的两个桥臂上,当电线的电阻变化时。可以互相抵消一部分,以减少对仪表示值的影响。但误差减小是有限度的,对于不平衡电桥,只有在仪表刻度的始点才能得到全补偿,而在满刻度时上述的附加误差是最大的。

  对于不平衡电桥还要考虑电源引线的附加温度误差,当有电流流过热电阻连接电源的导线1时,会有一定的电压降,当环境温度变化时,电桥的上、下支路电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给仪表带来一定的附加温度误差。

  三.什么是真正的热电阻三线制接线法

  三线制接线法,必须要和相应线制的热电阻元件配合使用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三线制接线。但在现实中,很多工厂使用的热电阻,其保护管内的热电阻元件大多只有两根引线,即热电阻元件是两线制的,从保护管接线盒至显示仪表虽然用了三根连接导线,但这只能算是两线制的热电阻接线方法,或只能叫三导线的热电阻两线制接线方法。

网友:
三线制接线法,必须要和相应线制的热电阻元件配合使用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三线制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