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天线常见问题

楼主(2020-09-27):
对于任何无线网络而言,天线都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元件。因此,所有的无线网络设计人员、制造人员及管理人员均须熟练掌握天线技术。然而,由于现有天线种类繁多,天线理论纷繁复杂,因此关于天线的疑问也层出不穷。本文中,仅就我们工作当中常被问及的问题择其精华为您做一介绍。
如何选择正确的Wi-Fi天线?
天线主要分为定向和全向两种:
定向天线:与汽车前灯将光线聚焦于同一方向的原理类似,定向天线通过聚焦波束发射射频信号。如果想要建立点对点Wi-Fi链接的话,定向天线是一项不错的选择。比方说,如果想要将信号从一幢建筑物传输至另一建筑物,那么则应该使用定向天线。
全向天线:此类天线在整个360度范围内发射射频信号。因此,如果想要360度全覆盖的Wi-Fi信号时,全向天线为您的理想选择。
对于校园环境等单点对多点用途而言,定向天线和全向天线的结合使用是最佳选择。
何谓天线极性?
天线极性是指无线电波的电场相对于地球表面的取向。天线不但可以在垂直或水平一个方向上极化,而且还可以同时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上极化。关于此方面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的天线极化相关博文。
何谓天线增益?
天线增益为一种衡量天线是否能够将射频能量集中或引导于特定发射方向或发射模式的相对量,单位通常为dBi或dBd。关于此方面的详细信息,请点击此处。
何谓802.11?
802.11为针对2.4GHz、3.6GHz和5GHz频段内无线局域网(WLAN)通信的IEEE标准。除了802.11a、802.11b、802.11g、802.11n、802.11ac、802.11ac Wave 2、802.11ah、802.11ax、802.11ay及802.11af等众多已有版本之外,新802.11版本的开发也从未止步。
何谓分贝(dB)?
分贝(dB)为衡量声音水平或电信号功率水平相对于给定水平的对数标度单位,通常用于无线电和声音测量。一分贝为一贝尔的十分之一。
何谓dBi?
dBi(各向同性分贝)为相对于各向同性辐射体的分贝单位,用于衡量天线系统相对于各向同性辐射体的射频增益。
何谓各向同性辐射体?
各向同性辐射体为理论上像太阳发光一样在自由空间内的每一方向均匀辐射能量的单个点。
何谓频率?
频率为交流电流在一秒钟内完成周期变化的次数,单位为赫兹(Hz)。
何谓微波?
微波是指所有高于1GHz的无线电频率。微波波长短于普通无线电波,但长于红外线。微波用于雷达、通信、微波炉加热以及工业中的各种工艺。
何谓多径干扰?
多径干扰是指反射信号和延迟信号对未延迟的目标主信号的干扰现象,可导致无线模拟电视发生图像重影,并导致数字传输系统发生错误。
何谓路径预算?
路径预算为一种将可能对无线通信链路的操作范围和性能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加以考虑的数学模型,有时也称“链路”预算。
何谓路径损耗?
路径损耗是指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因地形、障碍物及环境条件等因素而发生的衰减,单位为分贝。
何谓衰落余量?
衰落余量是指信号在传输路径中因地形、大气条件等环境因素而发生的损耗,单位为分贝。
何谓点对点网络?
点对点网络为一种从一点延伸至另一点的通信信道架构。点对点无线链路应采用定向天线。
何谓单点对多点网络?
单点对多点网络结构为一种从一点延伸至多个其他点的网络架构。此类网络应该同时采用全向和定向天线。
何谓射频?
射频一般指20kHz~100GHZ的频率,而且还经常指任何经传输线缆等封闭介质或空气发射的信号。
何谓无线电波?
无线电波是指与长程通信所使用频率对应的电磁波。无线电波为以射频频率周期性变化的电场和磁场的组合,而且其在空间中的传播速度为光速。

网友:
天线增益为一种衡量天线是否能够将射频能量集中或引导于特定发射方向或发射模式的相对量,单位通常为dBi或d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