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同规格的稳压管并联使用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谢谢!

楼主(2020-09-27):
两个相同规格的稳压管并联使用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增大1倍功率”,但实际未必。器件指标有“离散性”,两个相同规格稳压管的稳压“点”未必完全相同。所以不主张“并联使用”。

网友:
你的两个并联?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增大1倍功率”,但实际未必。器件指标有“离散性”,两个相同规格稳压管的稳压“点”未必完全 ...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