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当R114悬空时,测得三极管B极电压为2.3V,三极管导通;请问这是为什么?谢...

楼主(2020-09-27):
如下图,当R114悬空时,测得三极管B极电压为2.3V,三极管导通;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R114左端的控制信号检查一下:Ub是因为导通才导致电压约为2.3V(Ue减去PN结的压降,看了下规格书,Ub的电压要高过Ue,三极管才不导通。控制信号应给会给一个高过3V3的电压过来关闭三极管),而不是因为2.3V才导通。
如果控制信号没问题,那就是三极管失效了。

网友:
导通,对地测量的?测量EB间电压了?如果是对地测量经由测量仪表内电阻通路构成的回路电压是不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14左端的控制信号检查一下:Ub是因为导通才导致电压约为2.3V(Ue减去PN结的压降,看了下规格书,Ub的电压 ...

嗯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