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LED高手详细解说! 现象:大约每隔2S~4S点亮一只,直至四只全点亮。 电源是20A直流...

楼主(2020-09-27):
请LED高手详细解说! 现象:大约每隔2S~4S点亮一只,直至四只全点亮。 电源是20A直流电源。 纯并联LED电路无任何复电路,(4个Φ5的普通LED并联接上直流电源3.6V)

网友A:
简单直接并联使用是不科学的。如果必须要并联使用的话,请在每个LED二极管串接1个均流电阻,可以解决亮度不均问题。

网友:
led特性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直接并联使用是不科学的。如果必须要并联使用的话,请在每个LED二极管串接1个均流电阻,可以解决亮度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