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提取SFP+差分线S参数需要包含电源吗?

楼主(2020-09-27):
    S参数是否需要带电源,这应该属于无源参数吧?只是做信号仿真不做电源仿真。是否对提取的信号有影响。

楼主:
    应该不需要

楼主:
    用SYStem SI 如何加上电源就无法仿真了

网友(2020-11-18):
    这个根据你信号   如果是串行链路 一般不需要 ;并行信号 比如ddr,最好带上电源更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