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出了区域规则设置区域又间距影响了区域规则里面的间距

楼主(2020-09-28):
如题,设置了区域规则,但是拉线出了设置区域线距铜皮的间距改变了在区域规则里面设置的间距,如下图:在图一中左边箭头所指网络拉线出区域后右边箭头位置shape有缺口,在图二中,将左边箭头网络线缩进区域规则设置区域右边箭头处shape连接。为什么出了区域规则设置区域还能影响里面的网络间距呢,求解疑!

网友A:
    Database check一下试试

网友B:
    更新下铜箔或者将规则区域框原地移动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下铜箔或者将规则区域框原地移动一下试试

更新了shape不行,移动了规则区域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ase check一下试试

DB check了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了shape不行,移动了规则区域也不行

    方便的话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瞧瞧~!

    文件不方便上传

网友:
    将原理图简化到只有这些部分连接,甚至只有问题网络,生成网表,将pcb同步简化,再复现此布线查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底下这个黄线对铜铂有影响

网友(2025-09-10):
    请问该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