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PIO输出1无法关断?

楼主(2020-09-28):
    PNP三极管开关,控制负载电源。刚上电,GPIO默认状态,三极管截止,正常。对GPIO进行操作:GPIO输出低时,三极管截止,也是正常,但是GPIO输出高时,三极管集电极仍有1.4V电压,这是为啥?求大神解答

网友:
    mos体二极管导致在输出1时nmos还是导通的。把mos去掉,焊接R95在试试。

网友:
刚上电,GPIO0_A3输出1,Q13截止、Q15截止、负载为0;
当GPIO0_A3输出0,Q13导通、Q15导通、负载为3.3V,给电容充电;
    当GPIO0_A3再次输出1时,Q13截止、Q15截止、负载为1.4V,为电容上放电后残留的电压。

网友:
    测量一下R96和MOS管连接引脚的电压,或者去掉1K电阻试试

网友:
    看原理是没毛病,可以看下输入的高电平是否足够高

网友:
    2楼说的的对,去掉MOS试试。

网友:
    io口控制那里用npn管,电源回路控制那里8550换成pmos

网友:
    你的电路很有创意。如果用于电源开关,不妨参考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