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6.6 导出的过孔乱飞,文件已上传

楼主(2020-09-28):
导出过孔文件,在CAM350中打开,全是乱的,
过孔的参数配置,单位看过了,是一致的。

网友A:
    1.确定导出gerber文件和drl文件时精度设置是否一致;2.导入CAM时drl文件的精度是否改了,要和导出时一致

网友B:
    问题的主题写得很乱哦,不看你的图片还真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导入CAM350时钻带的精度设置成与allegro输出的一致再导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确定导出gerber文件和drl文件时精度设置是否一致;2.导入CAM时drl文件的精度是否改了,要和导出时一致

    精度是一样的,如果精度不一样,过孔的排列是一样的,只是放大了,但我这个是完全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主题写得很乱哦,不看你的图片还真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导入CAM350时钻带的精度设置成与allegro输 ...

精度是一样的,如果精度不一样,过孔的排列是一样的,只是放大了,但我这个是完全乱的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只要是整个板子中的过孔的数据大于11个后,输出的drl文件,就是乱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他的文件也没有这个问题,只是这个文件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度是一样的,如果精度不一样,过孔的排列是一样的,只是放大了,但我这个是完全乱的

    既然是疑难杂症就要把文件发出来看看了,没文件看这种问题也只能靠你自己摸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疑难杂症就要把文件发出来看看了,没文件看这种问题也只能靠你自己摸索了!

    已经上传在最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在最上面

我这边输出导入没什么问题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输出导入没什么问题哟:

    请问,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软件,哪个序号的补丁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这个是哪个版本的软件,哪个序号的补丁呢?

16.6 S1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 S105

    我是刚升的115,但在115上也画了几个板子了,只有这个板子有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Allegro16.6-S087,导入CAM350也正常的。
你的design参数和出gerber的配置截图看一下,多半可能还是格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