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2020-09-28):
电容器的充电时间t1和放电时间t2分别为:充电时间t1=0.7RC;放电时间t2=0.7RC。所以多谐振荡器的周期T为:T=t1+t2=1.4RC,

由于单片机的定时器的最大时间为65536us,因此我们选择电容C为0.1 μF。图7电阻测量电路图

3.3.2 电容测量模块
测量电容采用的RC振荡电路与测电阻的振荡电路完全一样。
误差分析:有|△Cx/Cx|=|△f/f|+|△C/C|。
已知|△f/f|能满足1%以下的精度,而精密的金属膜电阻,其阻值的变化率|△R1/R1|亦满足1%左右的精度。这样电容的测量精度也可以做的比较高。注意:由于建立RC稳定振荡的时间较长,在测量电容和电阻时,应在显示稳定后再读取参数值。
3.4 电感测量模块
在测量电感电容值时,传统的测量大都采用交流电桥法和谐振法。然而这些方法通常采用刻度读数,读数不够直观。着眼于对传统测量方式的改进,基于LC振荡电路原理,结合以AT89S52单片机为核心的频率测量电路,测量电感
利用普通的CMOS反相器构成一个皮尔兹CMOS缓冲振荡器,通过测量频率来间接测量电感

,并且测量值与电感的内阻基本无关。本电路设计简单,无需调试即可正常工作。其原理图如图4所示。

误差分析:因为

所以|△L/L|=|2△f/f|+|△C/C|
由此可见,因为|2△f/f|相当小,|△L/L|的精度主要取决于电容值的稳定性,从理论上讲,只要|△C/C|小于1%,|△L/L|也就能达到相应的水平。一般而言,电容的稳定性,特别是像独石电容一类性能比较好的电容,|△C/C|都可以满足小于5%的要求,这样误差精度就能保持在-5%~+5%以内。

4 系统软件设计
AT89S52有两个定时器/计数器T0和T1。初始化程序将T0设置为计数器,T1设置为定时器。T0是工作在计数状态下,对输入的信号进行计数,但对工作在计数状态下的T0,最大计数值为fOSC/24,由于fOSC=12MHz,因此,T0的最大计数频率为500KHz。T1工作在定时状态下,最大定时时间为65ms,达不到1秒的定时,所以采用定时50ms,共定时20次,即可完成1秒的定时功能。频率计开始工作或者完成一次频率或周期的测量,程序都进行测量初始化。测量初始化模块是用来设置1602液晶显示、工作寄存器、中断控制和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的。
系统软件设计采用模块化设计方法。整个程序由初始化模块、测量电感模块、测量电容模块、测量电阻模块、测量实时时钟模块、测量电感品质因数模块、测量频率模块、记录并保存数据模块等各种功能模块组成。上电后,进入系统初始化模块,系统软件开始运行。在执行过程中,根据选择分别调用各个功能模块完成对应的物理量测量。

5 实测结果
为了衡量这次设计的电阻电容电感测试仪的工作情况和测量精度,我们对系统进行了试验,利用自制的测试仪对电阻、电容和电感的测量结果分别如表1、表2和表3。

6 结论
由于电路的增益很高,非常容易起振,即使在不接入电感的情况下,电路也会由于分布参数而起振。我们用了2个15cm长的线,接两个鳄鱼夹,直接短路的时候,电路的输出频率稳定在502kH,折算出分布电感为2μH左右。这表明该测试仪最低只能勉强测出5μH。但是,如果电感值稍大,测量值还是比较准确的。
考虑到存储空间的限制,在ROM中只存储3k个数据,实际分辨率为3.4%,测量小阻值的电阻器或者小容量的电容器误差比较大,所以本系统适合测量阻值较大的电阻器和容量较大的电容器。
该测试仪操作步骤简便,智能性强,误差较小并且性能稳定,数据显示一目了然,已在实验室使用。

网友:
在测量电感电容值时,传统的测量大都采用交流电桥法和谐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