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封装类型

楼主(2020-09-28):
SMD封装有哪几种类型 ????

网友:
晶体管封装

二极管和晶体管采用与其他无源元件尺寸不同的特殊封装。例如, SOT-23 SMT封装 (“ SOT”表示“小外形晶体管”)用于具有三个或更多引脚的超小型表面贴装晶体管,尺寸为3mm x 1.75 mm x 1.3 mm。SOT-23封装用于具有四个或更多引脚的大功率SMT晶体管,尺寸最大为6.7mm x 3.7mm x 1.8mm。

集成电路封装

对于集成电路(或IC),常见的类型是四方扁平封装(QFP),小尺寸集成电路(SOIC),球栅阵列(BGA)和塑料引线芯片载体(PLCC)。

四方扁平包装(QFP)

QFP是矩形或正方形集成电路封装,厚度为几毫米,并具有 从其四个侧面的每一侧延伸的“鸥翼”式引线触点。常见变体的引脚数范围从32到256引脚。还有陶瓷(陶瓷方形扁平包装或LQFP)和塑料(塑料方形扁平包装或PQFP)。

小尺寸集成电路

SOIC是小型的矩形IC封装,具有从两个较长边缘延伸的海鸥翼形引线,并且引脚数为14或更多。变体包括薄型小外形封装(TSOP)和薄型小外形封装(TSSOP)。SOIC是在各种设备(例如消费类,工业和通信设备)中使用的最常见的包装类型之一。

球栅阵列

BGA封装非常适合与表面贴装IC实现高密度连接。与方形扁平封装的海鸥引线不同,BGA触点在封装下方形成网格图案。这项独特的功能使工程师能够高效使用PCB(尽管焊接可能更具挑战性)。BGA的变体包括塑料类型(PBGA),模制阵列工艺类型(MAPBGA)和热增强塑料(TEPBGA)。

塑料引线芯片载体

PLCC表面贴装设备通过将它们直接安装在PCB上或插座中,可以为IC提供更大的安装灵活性。PLCC通常具有JJ形状的引脚,这些引脚在封装下方折叠。PLCC封装上的引脚数范围从20到84。

网友:
一楼回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