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常见问题答疑——Agitek分享

楼主(2020-09-28):
泰克示波器一直备受广大电子工程师的青睐,被誉为电子工程师的“眼睛”。泰克拥有全面的数字示波器系列、基础示波器、混合域示波器和高性能示波器,帮助客户完成不同的测试项目。在使用示波器过程中,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今天安泰测试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客户在使用泰克示波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Q.MDO3000混合域示波器MDO4000混合域示波器,保存文件生成时间异常该如何处理?
A.仪器时区与PC电脑设置不一致会导致在PC端查看文件生成时间异常。开机后,进入系统设置菜单,除了需要设置时间,也需要设置时区,中国为UTC: -8.0
此常见问题使用于:MDO3012, MDO3014, MDO3022, MDO3024, MDO3032, MDO3034, MDO3052, MDO3054, MDO3102, MDO3104, MDO4014-3, MDO4014B-3, MDO4024C, MDO4034-3, MDO4034B-3, MDO4034C, MDO4054-3, MDO4054-6, MDO4054B-3, MDO4054B-6, MDO4054C, MDO4104-3, MDO4104-6, MDO4104B-3, MDO4104B-6, MDO4104C
Q.TBS1072后面板的usb,人不操作示波器,PC通过USB口连到示波器上,然后直接远程发命令控制示波器,有什么需注意的?
A.我们在官网有提供TBS1000系列的程序员手册,其中有详细介绍编程方法和详细语句案例,可以免费下载手册参考。具体操作:在官网右上方输入关键字(例如:TBS1000),左侧按类型过滤依次选择“手册”-“程序员”。为了方便您的查找,可以点开链接查看查看下载界面:点开链接下载
Q.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率是不是越高越好?
A.并不是,带宽一般是所测信号频率的5-10倍就足够了,如果带宽太高,在测量的时候会引入一些高频噪声,影响测量结果。采样率太高会使ADC有效位数降低,造成波形失真。所以带宽和采样率够用就最合适,不是越高越好的。
Q.非通道隔离示波器是否可以测量浮地信号?
A.示波器浮地技术(剪断示波器的接地线):这种方法是非常危险的方法,我们坚决抵制这种方式去测差分信号,这种方法在测量浮地信号的时候,非但会造成漏电事故导致电击人体,且在较高频率信号上,即使切断接地也不一定会中断接地环路,反而出现很大的寄生电容,产生振铃现象,测量的结果也不会准确。 建议客户使用隔离输入示波器或者使用差分探头进行浮地信号测量。
Q.示波器能否当作波形记录仪使用?
A.示波器主要特征实时性较强,频率宽,适合捕捉记录瞬态波形;波形记录仪往用在电力测量领域,有的记录仪可显示长达200天的趋势波形,特点是通道多,频率宽带窄。如果使用示波器记录某一个测量值,比如峰峰值等,通过与电脑连接或U盘存储等方式,几秒钟传一次,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要实时把波形录下来,示波器是做不到的,因为传波形的时间里,示波器是处于不抓波形状态,所以记录的波形不是时间连续的。
Q.示波器的带宽和采样率是不是越高越好?
A.并不是,带宽一般是所测信号频率的5-10倍就足够了,如果带宽太高,在测量的时候会引入一些高频噪声,影响测量结果。采样率太高会使ADC有效位数降低,造成波形失真。所以带宽和采样率够用就最合适,不是越高越好的。
Q.基础示波器显示语言如何修改?
A.在utility功能选项菜单中的language语言菜单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语言项。
希望安泰测试分享的以上泰克示波器问题答疑能够帮到大家,如果您在使用仪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

网友:
带宽一般是所测信号频率的5-10倍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