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解码同步问题

楼主(2020-09-28):
    请问大家一个关于曼彻斯特解码同步的问题,看到网上很多人说,11前后一定是0,00前后一定是1,可以从11或者00开始解码,这样就能做到同步,通信小白有点疑惑,11或者00前面的数据不就漏掉了吗?又或者码流中只有10101010或者01010101,不会出现11或者00,又该怎么进行同步呢?8 }' `. |7 i1 }9 O8 m

网友:
    同步是需要建立时间的,总是要丢的,没人会在意,大不了先传点无用信号

网友:
    这段时间我也在折腾曼彻斯特解码,主要是用于解码ID卡的,就说说我的心得吧,曼彻斯特是用电平跳变来表示逻辑“0”和逻辑“1”的,比如说上升沿表示逻辑“1”,下降沿表示逻辑“0”,那么,按照这个规则,假如原始数据是:1101 1010,那曼彻斯特输出就是:0101100101100110,你用示波器就一定能抓到这样的信号。

网友:
    3等分组成的。

网友:
    解码首先帧同步,一帧存储后,再进行协议解析。可以通过帧头和crc判断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