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ESP8266,还有其他好的WIFI模块可以推荐的嘛

楼主(2020-09-28):
最近的一个项目,使用UDP,但是丢包率总是在30%以上,还是不太满意。大家有其他好的推荐没有? 要求支持TCP/UDP等常规的基本功能。 谢谢。

网友:
    正基WiFi模块APxxxx

网友A:
    udp本来就是不可靠连接,根wifi模块无关。用tcp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udp本来就是不可靠连接,根wifi模块无关。用tcp呀

    TCP的时候也不行,尤其是针对苹果手机,经常掉线。如果周围有一个其他强一点的信号,就不断的来回跳。恼火的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