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更改PADS文件PCB上的型号文字??

楼主(2020-09-28):
    请问怎么更改pads文件PCB上的型号文字??

网友:
    这是一开始印刷的时候做的标记

网友:
    在ECO里点它再点你要修改的元件编号的元件就会出来修改对话框了。

网友:
    PADS Layout 里面有个 ECO 功能,也有个 ECO 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可以直接修改 PCB,删除器件、添加器件,也能修改、删除网络. 所以可以直接修改 PCB

楼主:
    ECO 功能可以直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