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反激式开关电源能不能做大功率?感谢!

楼主(2020-09-28):
请教大神,反激式开关电源能不能做大功率?感谢!

网友:
因为反激方式的变压器体积比较大,但是电路简单,在功率较小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控制成本和体积,在功率上去之后就没有多少优点了。

网友:
这个也需要看你功率多大。

网友:
如果不是特别大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