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

楼主(2020-09-28):
求大神帮忙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
图有误,R7R8和A3的反向输入端要相交,有一个节点

网友:
b 点应当连接R7 ,r8 r7,r8 两电阻串联于原理图无意义

网友A:
你好,图中Vin(图中R4左端处电压)在正半周和负半周时,都能通过运放A2的反馈网络,为什么还能叫整流电路呢? 另外,,R6 和C4这条支路的作用是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图中Vin(图中R4左端处电压)在正半周和负半周时,都能通过运放A2的反馈网络,为什么还能叫整流电路呢 ...

C4是滤波,R6是减小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