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无线通信模块,低功耗,小数据,距离100米左右?

楼主(2020-09-28):
目前处理一个无线通信方面。
需要一个无线通信模块,低功耗,小数据,距离100米左右。能否推荐一个模块!
我之前用了BLE4.0,但是在距离方面蓝牙只有10米左右,放入模具中,蓝牙的距离只有3米左右了。
预留:无线各个模块,以后可能需要组网。
比如1米1个节点,100个节点都是通过无线模块给一个主机控制
最好是带射频外设的mcu,比如NORDIC 51822也有射频的功能,但是距离只有10米!

谢谢!

网友:
    zigbee吧,TI的CC2530,如果你射频能处理好,空旷地通讯距离200M左右,组网距离100M左右,加个PA的话就更牛逼了,上千米都不是问题。低功耗模式下,现在应该是最省电的无线解决方案了

网友A:
    100米的距离不适合用蓝牙来做,而且蓝牙的功耗好像不低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米的距离不适合用蓝牙来做,而且蓝牙的功耗好像不低的样子

确实

网友:
    cc2530+2591     600米

网友(2020-12-08):
    华为海思新一代PLC-IOT电力载波方案,单点距离2.4公里,欢迎锤电1363281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