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和电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9-28):
磁珠和电感有什么区别?

网友:
    磁珠可以理解成电阻,和电感控制EMI不一样

网友A:
    都是感性元件,但是对频率的响应不一样,所以作用就不一样,bead的datasheet一般是规定在100MHZ的时候的阻抗,但是电感的使用范围应该更广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感性元件,但是对频率的响应不一样,所以作用就不一样,bead的datasheet一般是规定在100MHZ的时候的阻 ...

    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