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里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一般是多大?

楼主(2020-09-28):
    开关电
    源里发光二极管的驱动电流一般是多大?

网友A:
    开关电源中的为绿色发光二极管,其压降约为1.5~2.0 V,其工作电流一般取10~20 mA为宜

网友:
    最大范围压降1.5~3V。但电流10~20mA 有的30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中的为绿色发光二极管,其压降约为1.5~2.0 V,其工作电流一般取10~20 mA为宜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