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复制过孔

楼主(2020-09-28):
allegro复制过孔到任何一个地方与其它网络不报错误,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导指导,DRC全部是打开状态,就是不报DRC,没检查出了太危险了

网友:
    是不是埋孔

网友:
    那位大神解释一下,这么牛叉的软件不应该啊。

网友:
    你以为都打开了,实际关键还没打开。。。。上文件

网友A:
    status里的on-line DRC打开了没

网友:
    这个是真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里的on-line DRC打开了没

    都打开了,DRC无数遍就是不报错,我也是头一次碰到,我打开其它PCB都不会,就这块太奇葩了

网友:
    Same Net Spacing Modes里的DRC开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打开了,DRC无数遍就是不报错,我也是头一次碰到,我打开其它PCB都不会,就这块太奇葩了

最后一张图里面不是显示有10个短路错误么?
Visibility 里面的各个层的drc显示 是不是没开。

楼主:
    终于明白了,上一个人做的板设了过孔属性, 设了NDRC

网友:
    其目的何在?挖坑埋人吗

网友:
    所以最不喜欢改别人的板子,思路不一样。

网友:
    不奇葩,drc可以隐藏,或者有其他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