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仿真的电流密度 如Via,平面,trace 多少A/1平方毫米?

楼主(2020-09-28):
Power DC仿真的电流密度 如Via,平面,trace 是多少A/1平方毫米?4 x- |9 c& D# r% F1 |

网友:
    要看产品应用场景,例如IPC、GJB、QJ都有对应的载流规范

网友(2021-08-18):
    可以按照IPC标准,只需要确定温升就可以了

网友:
    IPC 有近似计算,VIA 一般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