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装了16.6再装17.2卡在configuring system

楼主(2020-09-28):
win10系统安装cadence 17.2 为什么一直卡在在configuring system

网友A:
wein10好像不是很兼容

网友B:
    我用吴大帅的资源也碰到过,用破解大师里的清除工具清除一下重新装17.2,这个时候16.6也坏了,再装一下16.6,打好补丁就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in10好像不是很兼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吴大帅的资源也碰到过,用破解大师里的清除工具清除一下重新装17.2,这个时候16.6也坏了,再装一下16.6,打好补丁就都可以用了,

我退出重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