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应用层协议或者链路层协议之间能通讯吗?

楼主(2020-09-29):
    不同应用层协议或者链路层协议之间能通讯吗?

网友:
    只要双方设置支持同一种协议就可以通讯。数据包里有专门的字段来告诉对方,这个数据是什么协议,然后对方就用相应的协议的数据结构来读这条数据,就知道这条数据的内容是什么了

网友A:
    不能,协议即是标准,处于同一层的设备,只能识别本层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协议即是标准,处于同一层的设备,只能识别本层协议。

    :Dzzzzz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