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系统在放大器电路中如何运用?

楼主(2020-09-29):
负反馈系统在放大器电路中如何运用?

网友:
反馈是将一部分输出信号(电压或电流)用作输入的过程。如果此反馈分数的值或相位与输入信号相反(“反相”),则称该反馈为负反馈或负反馈。 负反馈反对或从输入信号中减去,使它在控制系统的设计和稳定性方面具有许多优势。例如,如果系统输出由于任何原因发生变化,则负反馈会以抵消变化的方式影响输入。 反馈会降低系统的整体增益,降低的程度与系统的开环增益有关。负反馈还具有减少失真,噪声,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改善系统带宽以及输入和输出阻抗的作用。 电子系统中的反馈,无论是负反馈还是正反馈都是单向的。这意味着其信号仅从系统的输出流向系统的输入。然后,这使系统的环路增益G与负载和源阻抗无关。 由于反馈意味着一个闭环系统,因此它必须具有一个求和点。在负反馈系统中,该求和点或输入的结点从输入信号中减去反馈信号,以形成误差信号β,从而驱动系统。如果系统具有正增益,则必须从输入信号中减去反馈信号,以使反馈为负,如图所示。 负反馈电路   该电路表示一个具有正增益G和反馈β的系统。输入端的求和点从输入信号中减去反馈信号,从而形成误差信号Vin –βG,从而驱动系统。

网友:
该电路表示一个具有正增益G和反馈β的系统。输入端的求和点从输入信号中减去反馈信号,从而形成误差信号Vin –βG,从而驱动系统。

网友:
负反馈的影响如果开环增益G非常大,则βG将远远大于1,因此系统的总增益大致等于1 /β。如果开环增益由于频率或系统老化的影响而降低,但前提是βG仍然相对较大,则整个系统增益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负反馈往往会减小增益变化的影响,从而提供通常称为“增益稳定性”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