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探头选型常见问题答疑——Agitek

楼主(2020-09-29):
示波器探头对测量结果的精确性事关重要,市场上提了成千上万种示波器探头,要是选用不当会对测量数据带来极大误差。那么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示波器探头呢?大家是否在选择示波器探头中也遇到以下问题呢?今天安泰测试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Q.TCPA400电源探头+TCP404XL电流探头最大测量时间是多少?
A.TCPA400+TCP404XL最大测试时间没有最大安培*秒乘积这一指标参考TCP404XL与TCPA400的技术指标。其探头在测试时对于大于500A的信号,仅可以进行不连续测量;从而避免探头过载,损坏探头。超出部分在加载不同直流分量的信号时的脉冲占空比是不一样的。上图为探头测试的加载方式,直流分量+脉冲分量。
此常见问题使用于:TCPA400
Q.P5200示波器探头,不能配合浮地示波器TPS2000&THS3000的原因?
A.P5200 要求接地,否则很容易烧坏
此常见问题适用于:P5200A, P5201, P5202A, P5205A, P5210A
Q.如何设置TCPA300电流探头和对应探头进行电流检测?
A.将探头接入放大器,并锁紧。放大器与示波器连接: TDS3000 系列可以使用TEKPROBE 接口的线缆直连(自动识别探头) 使用BNC 电缆连接通用型号的示波器,示波器可以设置50Ω输入阻抗的选择直连;无法设置50Ω阻抗的,在1 号位置接入50Ω通过式终端(011-0049-02)
此常见问题适用于:TCPA300
Q.THDP系列差分探头能用在泰克哪些型号的示波器上?
A.可以用于MDO3000,MDO4000,DPO/MSO5000系列泰克示波器。
Q.泰克有没有测试20000V的高压电压探头?
A.高压探头P6015A可以实现对地20000V测试,如果需要用一根探头实现差模20000V的测试暂时没有。
Q.泰克有没有测试1mA的电流探头?
A.电流探头TCP0030A或者TCP312A+TCPA300的分辨率可以达到1mA。
Q.泰克有没有测试微安级别的交流信号的电流探头?
A.微安级别交流信号的电流测试推荐两种方案:
1、可以用DMM7510显示波形的万用表
2、在线路里串分流电阻,并用ADA400A放大器测试分流电阻的压降,ADA400A的输出可以在示波器上显示波形。
Q.基础示波器标配探头设置及校准
A.基础示波器标配探头都是10倍衰减,请确认示波器上也是响应的衰减,探头连接上机器后要使用示波器提供的标准方波进行校准(使用提供的螺旋杆锥调节电容)。
Q.探头A622使用中遇到哪些常见问题?
A.a.衰减比没设置好; b.电池没电;
Q.示波器标配的探头能否测试小电压信号?
A.现在很多基础示波器标配的探头都是10X的不能测试电压在mV级别的信号,一定要根据待测信号的大小另外选择合适的电压探头。
你还在示波器探头选型中遇到其他问题吗?如果您在示波器或者探头选择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有专门的技术支持为您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