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多用途无线遥控门铃

楼主(2020-09-29):
工作原理

该遥控门铃由发射器接收器组成。

图1为发射器的电路原理。CMOS六非门IC1内的三个非门IC1a~IC1c及石英晶体BC1等组成32768Hz的石英晶体振荡器,输出的振荡信号对由VT1等组成的载频振荡器进行调制,并经印制在电路板上的印制线圈L2向外辐射。载频振荡频率在220MHz~250MHz,与C3容量及L2的尺寸有关。

图2为接收器的电路原理图。由VT2等组成的超再生接收电路从遥控信号中解调出32768Hz的低频信号,送入IC2a~IC2c进行线性放大,再经石英晶体BE2选频后送到VT3基极。

平时,VT3集电极电位在0.5V~0.7V之间,接近饱和状态,IC2e输出为低电平,故VT4截止,微型振动电机M不工作。当接收器接收到遥控信号时,VT3基极有信号输入,此信号的负半周使VT3集电极电位升高进入线性放大状态,其集电极输出的信号经IC2d、IC2e放大及整形后通过VD向C14迅速充电,使IC2f输出变为低电平,VT4导通,M得电工作,产生振动信号。约20s(此时间由R10和C14决定)后,IC2f输入又变为低电平,其输出变为高电平,使VT4重新截止,M停止工作。

元件选择与制作调试

元器件的选择

IC1、IC2可选用CD4069UBP或MC14069UBP等CMOS六非门。

VT1、VT2用9018,要求β在90~95。VT3用9014,要求β在340左右。VT4用8550,要求β≥250。C2-C5皆采用顶部色标为黑色(其温度系数为零)的高频瓷片电容,C7用超小型瓷片微调电容。L1和L4可采用色码电感,L2印制在敷铜极上,其尺寸见图3,L3用φ0.8mm漆包线在φ4mm的圆柱体上绕3匝脱胎制成。

电阻皆选用1/8W金属膜电阻。BC1、BC2选用电子表用的32768Hz石英晶体。最好采用同型号的,M采用BP机(寻呼机)里用的微型振动电机。SB用小型微动并关。发射器(其工作电流在5.6mA左右)的电池口B可用一节23A型12V干电池,接收器用两节7号干电池。由于此接收器静态工作电流仅190“A,故不需设置电源开关。若长时间不使用该门铃,可将接收器的电池取出。图3与图4分别为发射器和接收器的印制电路板图。

制作与调试

制作时,发射器全部元器件可装在一袖珍收音机的机壳内,开关SB固定在机壳的合适位置。只要焊接无误,一般不需调试即可工作。

接受器全部元器件装在BP机式电子表的外壳内,电机M用万能胶紧紧地粘在机壳内。

接收器调试方法如下:首先,将一只串联有51Ω限流电阻的红色高亮度LED接在电机M的位置(M暂不接入电路),并将C14换成一只数十纳法的小电容。然后在距接收器5m远的地方按下发射器开关SB,仔细调整C7容量,使LED点亮,接着再将此距离增大至115m,此时LED仍应能点亮,否则就要重调C7容量。调试时。若LED一直不能点亮,可略微压缩或拉长L3的长度,然后再调C7容量。若电路抗干扰能力差,无遥控信号时LED仍点亮,可用电压表测量一下VT3集电极电压,看是否在0.5V~0.7V之间,若高于此值,可增大R9阻值,使之符合要求。另外适当增大C12容量,亦可提高抗干扰能力。

调试完毕,将M接入电路,C14恢复原值即可使用。该遥控门铃最大遥控距离可达25m以上。

网友:
接受器全部元器件装在BP机式电子表的外壳内,电机M用万能胶紧紧地粘在机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