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无线电编码遥控4级调光灯开关

楼主(2020-09-29):
(1)结构与特点
    新颖的无线电编码遥控4级调光灯开关如图28所示。这种电路可控制普通白炽灯按
“弱光、中光、强光、熄灭、弱光……”顺序循环变化。该开关采用了专用无线电遥控发
射、接收头的新型编码方式的4级调光灯专用集成电路,所以具有制作容易、调试简单、
工作稳定、遥控距离长(I oo m)和性价比高等优点。整个开关自身耗电甚微,经实测不到
O3W
    无线电编码迢控4级调光灯开关由无线电编码发射器和无线电解码接收控制器两大
部分组成。无线电编码发射器电路如图28(a)所示。图中U2为无线电遥控专用发射头,它
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内藏天线未经讯号调制的超短波无线电发射模块。ul4级调光灯专用编码器,它采用5位二态地址编码对遥控指令进行加密,即a1a5五个编码端每位可设
定为lr(开路)或“o(接地)两种状态,故共有32种不重复编码,这样可使温控开关做到同
领不同码,决不会产生误动作,提高了可靠性。当按下S1时,从u117脚输出编码串行
指令,经R2加至U2的情号输入端IN,对U2内部产生的265MHz射频信号进行调制.
并直接由内藏天线向周围空间发射出编码迢控电磁波。

附加下载:

网友:
    无线电编码迢控4级调光灯开关由无线电编码发射器和无线电解码接收控制器两大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