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贴片开关的焊接方式

楼主(2020-09-29):
    常见的贴片开关的焊接分为3种:1.手工一个个焊。2.插脚的波峰焊。3.贴片的回流焊。
    (1)手工焊接

方法是先用电烙铁将焊盘镀锡,然后镊子夹住片式元件一端,用烙铁将元件另一端固定在器件相应焊盘上,待焊锡稍冷却后移开镊子,再用烙铁将元件的另一端焊接好。手工一个个焊,优点是可以精确的把握每一个元器件的焊接,缺点是过于费时费力。
手工焊接贴片开关
    (2)插脚的波峰焊

插脚的波峰焊,优点价格低,省时省力。缺点:随着目前元器件变得越来越小而PCB越来越密,在焊点之间发生桥连和短路的可能性也因此有所增加。
    插脚的波峰焊贴片开关
(3)贴片的回流焊。

    贴片的回流焊,这种工艺的优势是温度易于控制,焊接过程中还能避免氧化,制造成本也更容易控制。缺点是焊接加热过程中也会产生焊料塌边,这个情况出现在预热和主加热两种场合,当预热温度在几十至一百范围内,作为焊料中成分之一的溶剂即会降低粘度而流出,如果其流出的趋是下分强烈的,会同时将焊料颗粒挤出焊区外的含金颗粒,在溶融时如不能返回到焊区内,也会形成滞留焊料球。

网友:
    常见的贴片开关的焊接分为3种:1.手工一个个焊。2.插脚的波峰焊。3.贴片的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