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可制造性设计审核的内容有哪些?

楼主(2020-09-29):
    当pcb 设计完成之后我们都是需要对所有的项目进行功能检查的。就像我们自己做完考试卷子一样,要做一个简单的分析考察,把所有的题再看一遍,以保证不会因为疏忽而造成大的失误。同理,PCB 设计也是一样,那么PCB可制造性设计审核的内容有哪些?

网友:
    1、光板的 DFM 审核:光板生产是否符合 PCB 制造的工艺要求,包括导线线宽、间距、布线、布局、过孔、Mark、波峰焊元件方向等。

      2、审核实际元件与焊盘的吻合:采购实际 SMT 贴片元件与设计焊盘是否吻合(如果不一致就用红色标识指出),是否满足贴片机的  间距要求。

  3、生成三维立体图形:生成三维立体图形,检查空间元件是否相互干涉,元件布局是否合理,是有利于散热,是否有利于 SMT 再流焊的吸热等

网友:
    PCBA 生产线优化:优化贴装顺序、料站位置。将现有的贴装机(如西门子高速机、环球多功能机)输入到软件中,对现有板上贴装元器件进行分配,西门子贴多少品种,哪几处位置,环球多少品种,哪几处位置,在哪个站道取料等。从而优化 SMT 贴片加工程序,节省时间。对于多条线生产,也同样可以优化分配贴装元件。

网友:
    审核 BOM 表,修改相应的错误,如厂商拼写错误等。并将 BOM 表转成软件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