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的贴装0201元件?

楼主(2020-09-29):
    如何准确的贴装0201元件?

网友:
    0201片状电容比0402小75%,在电路板上所占的面积少66%,

网友:
    在某些条件下,0201不会停留在其贴装的位置。考虑这样一种情况,试验将0201电容贴装在印刷锡膏和助焊剂的PCB上,希望得到±0.05mm的受控行程和0.15mm的元件间距。试验已经显示,对于Y方向3σ的贴装精度,板上小于0.05mm超程的元件有时将会向短边方向滑行超过60μm。

网友:
    因为误差的公差和可达性和元件本身一样小,预防性维护是0201生产线比其他元件更加重要的制造成本因素。类似地,似乎0201的使用将要求更频繁的吸嘴清洗、摄像机清洁和机器贴装的测量与调整。元件吸取和贴装的高度将是关键的,对于初始的元件吸取,送料器轴的调整是需要的,尽管机器可以在吸取位置补偿元件的偏移

网友:
    就是频繁的吸嘴清洗、摄像机清洁和机器贴装的测量与调整